[ZLG-ARM]
2131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07-06-17):
我的easyARM2131开发板,刚买来的时候,上电蜂鸣器就不停的嘟。。。。。。。嘟。。。。。的一声一声的发声。后来下载了程序以后,上电蜂鸣器不叫了,但是我下载的按照书上说的那个LED灯闪烁的程序,跳线也是按照书上说的连接的,LED灯也没有闪烁。由于我选择的是relinFLASH,现在不能调试了。无法用JTAG下载和调试程序。
现在我的问题是:
1,我的这个板子是否是正常的?
2,如果正常,下载了程序为什么运行不正常,我如何知道是那个方面的问题?
3,如何恢复到可以用JTAG口下载、调试程序?

网友A:
re:

1,我的这个板子是否是正常的?
A:板子是正常的。

2,如果正常,下载了程序为什么运行不正常,我如何知道是那个方面的问题?
A:可能您没有将ISP跳线断开。

3,如何恢复到可以用JTAG口下载、调试程序?
A:您已经将芯片加密,使用ISP将芯片全片擦除即可。

网友B:
论坛不稳定,经常跳出论坛.

请问这个论坛使用过程中,经常不能正常返回论坛,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02):
谢谢,问题解决了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