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c中间件问题

楼主(2007-06-25):
请问各位:
    在调试I2CA总线读写时,如果带UCOSII操作系统使用I2C中间件,如果读/写字节个数超过3个则程序跑飞(指令终止或取数据终止)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者用带UCOSII的I2C中间件读写CAT1025,读写字节多的话就出现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A:
用查询方式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