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上看到的

楼主(2007-06-25):
按照《ARM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实例(一)》中关于FAT文件系统中所说的,FAT系统中第0扇区应该是引导区,第一扇区的前三字节数据是个跳转指令,格式为 0xEB 0x?? 0x90或者是0xE9 0x?? 0x?? 而我在实验中读取U盘的第0扇区的前三字节数据不是这样个格式啊,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下边是我读取的U盘第0扇区的数据,前3字节是 0xFA 0x33 0xC0,与书上说的不一样啊?

FA 33 C0 8E D0 BC 00 7C 8B F4 50 07 50 1F FB FC BF 00 06 B9 00 01 F2 A5 EA 1D 06 00 00 BE BE 07 B3 04 80 3C 80 74 0E 80 3C 00 75 1C 83 C6 10 FE CB 75 EF CD 18 8B 14 8B 4C 02 8B EE 83 C6 10 FE CB 74 1A 80 3C 00 74 F4 BE 8B 06 AC 3C 00 74 0B 56 BB 07 00 B4 0E CD 10 5E EB F0 EB FE BF 05 00 BB 00 7C B8 01 02 57 CD 13 5F 73 0C 33 C0 CD 13 4F 75 ED BE A3 06 EB D3 BE C2 06 BF FE 7D 81 3D 55 AA 75 C7 8B F5 EA 00 7C 00 00 49 6E 76 61 6C 69 64 20 70 61 72 74 69 74 69 6F 6E 20 74 61 62 6C 65 00 45 72 72 6F 72 20 6C 6F 61 64 69 6E 67 20 6F 70 65 72 61 74 69 6E 67 20 73 79 73 74 65 6D 00 4D 69 73 73 69 6E 67 20 6F 70 65 72 61 74 69 6E 67 20 73 79 73 74 65 6D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4 2D F7 91 00 00 80 01 01 00 06 FE 3F F9 3F 00 00 00 C0 7F 3D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5 AA 0A 00 41 00 ED 01 0C 00 90 6F DD 73 C8

网友A:
好久没研究了,忘了

应该是一个“物理”磁盘 和一个逻辑磁盘的区别

楼主:
谢谢

谢谢了,现在越学,越迷茫啊,什么都不会

网友B:
X86启动盘才是这样的,也许您的是别的CPU格式化的启动盘

不需要检测前面的字节,检测最后的0x55,0xaa和对应的逻辑设置即可

网友C:
我也忘记了。

你这个是u盘,不一定有引导区的。

推荐:用工具winhex观察下自己的硬盘和u盘

网友D:
标准是什么?哪有什么标准?

你所说书中讲的第一扇区的数据叫MBR,你所看到的叫PBR;如果你是用Windows做的格式化,那么U盘可以只有PBR而没有MBR。

网友D:
MBR=Master Boot Record; PBR=Partition Boot Record

P vs D  不知是腿伸太长了还是腿被打折了,随便吧,嘿嘿

网友E:
DBR = DOS BOOT RECORD

网友D:
DBR = DOS BOOT RECORD?哪里来的这种说法?

网友E:
**上看到的

DBR区(DOS BOOT RECORD)即操作系统引导记录区的意思,通常占用分区的第0扇区共512个字节(特殊情况也要占用其它保留扇区,我们先说第0扇)。在这512个字节中,其实又是由跳转指令,厂商标志和操作系统版本号,BPB(BIOS Parameter Block),扩展BPB,os引导程序,结束标志几部分组成。

MBR(master boot record)扇区:
      计算机在按下power键以后,开始执行主板bios程序。进行完一系列检测和配置以后。开始按bios中设定的系统引导顺序引导系统。假定现在是硬盘。Bios执行完自己的程序后如何把执行权交给硬盘呢。交给硬盘后又执行存储在哪里的程序呢。其实,称为mbr的一段代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MBR(master boot record),即主引导记录,有时也称主引导扇区。位于整个硬盘的0柱面0磁头1扇区(可以看作是硬盘的第一个扇区),bios在执行自己固有的程序以后就会jump到mbr中的第一条指令。将系统的控制权交由mbr来执行。在总共512byte的主引导记录中,MBR的引导程序占了其中的前446个字节(偏移0H~偏移1BDH),随后的64个字节(偏移1BEH~偏移1FDH)为DPT(Disk PartitionTable,硬盘分区表),最后的两个字节“55 AA”(偏移1FEH~偏移1FFH)是分区有效结束标志。
      MBR不随操作系统的不同而不同,意即不同的操作系统可能会存在相同的MBR,即使不同,MBR也不会夹带操作系统的性质。具有公共引导的特性。

 扩展分区中的每个逻辑驱动器都存在一个类似于MBR的扩展引导记录( Extended Boot Record, EBR),也有人称之为虚拟mbr或扩展mbr,意思是一样的。扩展引导记录包括一个扩展分区表和该扇区的标签。扩展引导记录将记录只包含扩展分区中每个逻辑驱动器的第一个柱面的第一面的信息。一个逻辑驱动器中的引导扇区一般位于相对扇区32或63。但是,如果磁盘上没有扩展分区,那么就不会有扩展引导记录和逻辑驱动器。第一个逻辑驱动器的扩展分区表中的第一项指向它自身的引导扇区。第二项指向下一个逻辑驱动器的EBR。如果不存在进一步的逻辑驱动器,第二项就不会使用,而且被记录成一系列零。如果有附加的逻辑驱动器,那么第二个逻辑驱动器的扩展分区表的第一项会指向它本身的引导扇区。第二个逻辑驱动器的扩展分区表的第二项指向下一个逻辑驱动器的EBR。扩展分区表的第三项和第四项永远都不会被使用。

网友D:
谢谢圈圈,这些内容我知道,但这样的缩写则记不清了,嘿

最近**里好像出现了问题,天气太热了,**体蒸发了,也可能是热晕了~~~~

网友F(2011-07-12):
很兴奋,很感谢!!在寻求资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