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高手一个LPC2212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06-26):
单片机编程的时候,定义一个数组,这个数组编译后是装在程序存储器ROM里面的,比如:char code number[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使用关键字CODE后,这个数组的数据就存在ROM里。如果不用CODE,这个数组就会存在在RAM里。我现在使用周立功的ARM7  LPC2214,(内部有512K的自带FLASH,16K的SRAM,支持ISP),编程的时候要想定义一个数组在程序存储器里,显然不能用CODE关键字,有什么办法实现?

网友A:
try:const

另外一个办法是分散加载。

网友B:
不知道STATIC 可以不?

网友C:
re:

是否可以用CONST关键字

网友D:
就是用const关键字吧

网友E:
周立功的ARM7 LPC2214

网友F:
CODE是KEIL编译器才支持吧

  要看编译器支持哪种标识了,你KEIL就用CODE,GCC-AVR用CONST,GPROM...

  LPC2214不是周立功的,是飞利浦的.别弄错了...

网友G:
const比较标准,一般c编译器都支持,但是

有些处理器上的c编译器对const处理的哭笑不得……就像2407的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