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13X的FLASH怎么用做EEPROM

楼主(2007-06-26):
(无正文)

网友A:
向FLASH里面写数据一定要等于256或256的倍数吗?

向FLASH里面写数据一定要等于256或256的倍数吗?我可不可以只写十几个啊?我没必要写那么多啊 求救!

网友B:
只要是0xff你就可以随便写入,不过每次写入是要256的倍数的

先读入,再改写,后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