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7 LPC2200编程问题

楼主(2007-06-27):
   我买了一块ARM7 LPC2200的开发板做实验,在FLASH里面我嵌入了Uclinux系统,因为我对这个系统的编程不熟悉,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把不嵌入Uclinux时候写的C代码用到上面啊?还有就是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里面的中断程序,我直接用不带操作系统的那种编程行不行啊?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望解答,谢谢!

网友A:
re:

前后台程序需要经过修改才能放到uClinux下运行,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应用程序代码基本都需要移植。

至于在uClinux下编程要注意什么地方,请您参考Linux编程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