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再问关于RTL8019AS的中断问题!!

楼主(2007-06-27):
我在开发网卡驱动的时候,想用中断的方式来接收数据包,但是每当我发送一个arp包的时候,主机发给开发板一个应答包,但rtl8019as总是不能产生接收中断信号或有时候总是很长时间才响应,发送中断是很正常的,每次成功发送数据包以后立即就能产生中断,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询问这个接收中断的问题,可都没人回答,希望能有高手帮忙解决,不胜感激!谢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网友A:
肯定不是8019中断问题,

    只要正确接收到数据包,8019会立即触发接收中断。
    没有产生中断的原因可能是:
    1、数据包不正确,通过抓包查找原因;
    2、中断处理有问题,调试中断程序。
    基本上不需要问任何人,只要调试即可,问计算机就可以找到答案。
    《ecos增值包》已经提供了现成的协议栈,使用它立即就没有困扰了。

网友B: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我用Ethereal抓到的ARP应答包是正确的啊
2。 我其他的中断,比如成功发送中断可以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说明程序入口也没什么问题。
我的初始化程序跟周工提供的差不多,就是我IMR设置成了0x01,只响应正确接收中断,请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网友C(2009-09-26):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但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开始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但是从某一次接受延时进入中断后,这次之后的每次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但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开始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但是从某一次接受延时进入中断后,这次之后的每次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