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131的ADC实验

楼主(2007-06-27):
请教一下: 我看了“深入浅出ARM7-LPC2131”中的ADC实验程序,为什么ADC要进行两次转换再读取结果阿?我自己做实验一次转换结束读取的结果也没错阿。谢谢!

网友A:
re:

做实验的话,读取一次即可,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一般都读取两次,可以说是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