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外扩Flash的问题

楼主(2007-07-03):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在LPC2214外部扩了一个16M的INTEL的Flash,TE28F128J3D75。H-JTAG这个软件似乎不支持这种型号的Flash的吗,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把程序固化到外部Flash中呢?
      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呀?

怎么没有人回复呀?

楼主:
期望高手赐教

   还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没有扩过FLASH

只扩过RAM
要注意是内部引导还是外部引导,8位还是16为或32位

网友B:
找ZLG回答。

网友C:
可以先烧好,再焊接

网友D:
估计

楼主是想片内片外存储器同时用.
在IAR下有办法,修改一下*.xcl,利用IAR提供的firework,自己写个flashloader,这样就可以同时下载片内片外的程序,并可以进行调试.wiggle只需要h jtag提供的调试代理功能,不需要H flasher.
这样的话,只要是h jtag支持的ARM,就可以支持任何一款nor.
IAR这方面做的非常棒,目前我用LPC2292+SST39VF1601,下载平均可以达到16K,快的时候能到20K,都快赶上u link了!

楼主:
楼上各位,先谢谢了!

我现在正尝试写一个loader,通过运行这个程序读写外部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