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2132的SSP可达多快的速度?

楼主(2007-07-04):
(无正文)

楼主:
有的也叫SSC

网友A:
可以达到时钟频率的0.5

楼主:
多谢楼上!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11.0592MHz的晶振则可能达到(11.0592/2)MHz的速率?

网友B:
楼主,你就不知道倍频?

网友C:
貌似达不到,最快MCLK/8。

最快外设时钟/8

楼主:
楼上实现过没?

它会不会受引脚I/O速度限制?

网友D:
SSP可达多快的速度

NXP的数据手册上为:Maximum bit rate of PCLK/2 in master mode and PCLK/12 in slave mode.

也就是说:当PCLK=CCLK=60MHz时,SSP做主机时最大位速率为60/2=30MHz, SSP做从机时为60/12=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