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莫名其妙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7-04):
前阵子买了LPC2131开发套件,使用LPC2136芯片用于开发项目,并且使用了2131的工程模板,刚开始在RAM里调试,后来程序大了在FLASH调试都正常,但是有一天莫名其妙的在FLASH调试就不正常,程序还没运行到MAIN就飞了,但是去掉程序里面所使用的数据,使程序代码空间减小,改成在RAM里面调试就是好的了,并且,把以前能在FLASH调试的小程序拿出来调试程序也飞,在RAM运行就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有两套开发工具同时出现这种情况,硬件坏的可能性很小,不知道谁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办**?

网友A:
可能是引导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导代码是使用的工程模板里的,没有修改过

网友B:
分散加载的问题吧

网友C:
再重来一次...

楼主:
分散加载

并口出问题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D:
有可能是分散加载的问题

网友E:
请问你用何种方式,用什么工具调试的?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程序没有正常下载到FLASH。

网友F:
在程序刚开始执行时,对代码自身做CRC验证一下完整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