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及各位大侠:lpc2214是否有uart0得 bug?

楼主(2007-07-05):
用lpc2214开发现目,发现了似乎是硬件bug,开发环境keil uvision 3

1 用2214得eint2(p0.7)脚做中断,软仿真没问题,实际使用不能进入中断(硬件连接是通得),示波器中断电平正常,修改程序多次未果。
 后来用eint0(p0.16)脚,仿真及运行完全正常。

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释,真得是硬件bug??

2 用uart0做串口通讯(fifo=8,条件115200 8 无 1), 下传8个数据用ulink监视发现数据下传到2214正常,原数据返回只有前面7个数据正常,最后一个总是不正常,进入正常使用后每次发送数据都不正常,但是出现错误是有规律得,如0xaa-》0xfa,  0x10-》0x0a。。后来使fifo=1,结果是一样得还是不正常,但是数据和前面错误不一样(ulink监视2214的数据是完全正常的)。  太怪了

不知道 大家是否碰到这样得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自顶一下

希望 有人 能够 提供帮助,或者 能提供 正确的 参考程序,谢谢各位浏览 本帖

网友A:
看看堪误手册吧,我网上有串口例子

楼主:
堪误手册上 没有 uart0啊 ,你的程序倒是找到了

网友B:
re

你怎么不怀疑串口软件的问题呢?我碰到了好几个软件有些是设置上的问题,有些软件就是做的不完善.

楼主:
哈哈

这个不是不能收到0x00的问题,何况我也试过了先打开超级终端,在开 助手.

收是没问题的,就是数据不对

每次下传数据到 串口正常.但是上传接受的数据就不对了.

不知道各位  一般用什么串口调试软件啊 ???

楼主:
换用 汽车电子兄 的 串口通v3.22还是同样的问题,郁闷

楼主:
看来只能明天把uart1整出来试了。这样的芯片整死人

网友C:
最好调试一下,

    没有用过2214,我猜测很有可能是你的程序不正确。
    1、eint2是不是引脚复用的,其他引脚干扰了它,仔细查看eint2和eint0的区别。
    2、看样子是最后一个数据字节把前面的数据冲掉了,写入FIFO时是否判断FIFO满?
    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D:
怎么判断发送fifo满了,好像没有这个标志位提示

楼主:
回armecos

 1、eint2是引脚复用的,没其他引脚干扰了它,软仿真没问题,
eint0也是复用引脚啊,直接改成eint0没问题(现在 这些单片机基本每个脚都是复用的了)
2 写入的时候没满,写入前都要判断是否发送完,实验的时候我改得很简单的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E:
发送0X00发不出去.LPC2136芯片...

楼主:
楼上的问题看以前帖子是串口助手问题

说说我的问题把

1 用串口0和1都作过实验,  用fifo=8,  只开接受中断、.
 接受的数据主程序中返回,正常(仅仅是简单的测试程序)
2 用串口0.FIFO=14, 开启接受中断(包括cti中断)和错误中断,
  arm将 接受到的数据原样返回,正常.(也是测试程序,只用了串口0程序)

3 开了定时器,串口0(设置同2),外部中断0(上升沿触发,完成数据解码功能)
  程序设计为上电等待串口数据,收到数据返回14个0x00,返回正常.

(多中断开启,低优先级的中断进入前都家了ENABLE.DISABLE中断嵌套宏,可以中断嵌套)
a 进入正常的程序流程后.解码后的数据 用ulink监视是正确的,但是上传的数据不正常, 这是如果再次下传数据会出现 "rx线状态/错误"中断,真实奇怪,这个问题是不是传说中的  bug, 设置了外部中断的模式(模式和极性)会引起 外设时钟改变?????

b 不用ulink监视  也同样在正常流程中 上传数据出错..出错是重复有点规律的.

zlg的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解释一下好吗???如果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E:
谢谢.看了一下以前的..

1 重起电脑了不行.
2 用超级终端也不行.

楼主:
问题解决,是 2214的bug啊

勘误表上虽然只写了EINT1 EINT2有bug
但是EINT0也有同样的bug

是由于对中断的模式 和 极性进行写操作是会影响到vpbdiv积存器,

解决办法
1 读出vpbdiv的直保存,将其写入0
2 设置好 中断的模式 和 极性
3 将保存直恢复到vpbdiv中.

这么多bug的芯片 还他吗的 卖出来 害人,
以后 再不用nxp了.换 st酸了

网友F:
真的是BUG???

楼主:
千真万确,太让我震惊了, 太多的bug了

网友G:
产品买出去上千台了,现在新的也在用...

怎么办?我的看看他们的手册了...

网友H:
re

LPC2210串口的例子可以下载:
http://www.embedtools.com/download/downs.asp?ID=1539

勘误表中有说到解决方法,可在www.zlgmcu.com查找下载:
http://www.zlgmcu.com/philips/arm/lpc2212/LPC2212_2214_err.pdf

网友I:
勘误表上说了的

勘误表并不是说EINT1 EINT2有bug,而是说的EINT的第一个BUG和第二个BUG。只要是EINT都有该BUG!我们用NXP的2210、2220、2214和2136、2138,都遇到一堆BUG。唉,恼火啊!

网友J:
RE

楼主,您好!
    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供您参考:
    一、UART正确通讯所需的部分必要条件
    两个UART要正确无误地通信,通讯参数上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波特率一致;
    2、帧格式一致。
    这两点大家都很清楚。可是,波特率参数还受外频时钟的影响,如果修改了外频时钟,而没有注意仍保持波特率不变,可能会导致必要条件不满足,使得通信出错。正是由于波特率参数还要受外频时钟的影响,所以,在检查串口通讯不正常的原因时,还需要……

    二、外频时钟和对UART的调试
    UART通讯不正确,很多时候会反映为出现乱码或者数据莫名其妙“变身”。此时,可以考虑用别人的完整工程来调试您的UART,注意,是用别人的完整工程,而不是只COPY别人的程序到您的工程。调试部件时,要尽量隔离调试,我们不能事先假设这个部件绝对不受其它部件操作的影响。从经验来看,很多报告UART通讯不正确的案例,其原因都是报告者不自觉地在UART的操作逻辑外改变了外频(可能是触发了BUG,也可能是他在模板里修改了Fpclk,或其它),而他却只查他自己限定的“UART操作逻辑”,那当然查不到了。不过,忽视Fpclk也很正常,因为它似乎是在UART操作逻辑范围之外的参数。
   所以,作一个小结,是关于部件调试原则和BUG的触发原因的:
   部件的调试:
   1、调试部件时,尽量单独调试;
   2、使用别人的全部正确工程,而不是只照搬部分程序。
   如果从UART操作的相关例程里找不出错误的原因,请针对波特率、帧格式、功率控制等基本必要条件进行检查,最好的检查法是找到正确的例程来作为参照系,所以,请去寻找一个完整的而且只涉及部件本身的测试例程。

   三、关于芯片BUG
   首先想冒昧问一下,您说的“太多的bug了”是仅指ERRATA里的吗?如果是您自己发现而在ERRATA之外的BUG,请您明示,如果属实,我们会立即反应给NXP。
   一切芯片都有BUG。ST的ARM 难道没有ERRATA?以后就绝对不会出现BUG?使用芯片前先看一下ERRATA可以少走许多弯路。与其一看到BUG就和某系列芯片绝交,不如学着小心规避BUG,毕竟没有BUG的芯片是不存在的。您以为呢?

网友J:
RE

ncsm 您好!
    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没有BUG的芯片是不存在的。
    既然芯片都有BUG的事实无法改变,那么不如积极一点面对它们。既然您已经选择了NXP的系列芯片,那么在您不打算更换门庭的前提下,您完全可以考虑如何与BUG打交道。我的个人建议是,将您发现的BUG和您的判断过程,都发布给大家,好处有二:
   1、如果证明了这不是芯片设计的BUG,那么您就可以迅速调转头来检查自身的设计错误,避免大量的浪费;
   2、如果证明了是芯片设计的BUG,那么厂家和代理商都会竭尽全力消除BUG,这对广大工程师来说也是好事。
   一起来发现、论证、消除BUG的做法,对所有人都有利。

   最没有效率的做法是一遇到问题就轻易归结到芯片设计BUG上却不详细论证,自己的不满却每日渐增,最后放弃某系列的芯片,丢掉花了那么多时间积累的技术经验从新开始,结果却发现……新的芯片仍有BUG……
   积极地面对BUG的做法有很多,比如先阅读ERRATA实现BUG的预规避、不使用芯片手册没有确认的特性、仔细测试自己发现的可能BUG并公之于众……
   以上仅为个人看法,请您参考。谢谢。

网友E:
以后先看勘误表,再看手册了.

网友K:
勘误表 为什么不和手册合并到一起。

以前一直以为勘误表只是文字排版的勘误罢了,没想到看了nxp的勘误表后发现全部是bug信息,这些信息的确很重要!NXP采用如此遮遮掩掩的方式实在是害人不浅。
前两天为can的一个bug,有位仁兄竟然指责勘误表是象我一类多事的人编造出来的。
不过也算长经验了,同楼上的兄弟,以后先看勘误表,再看手册了.

网友L:
re

发现很多人有数据、用户手册(包括英文的)他不看,有勘误表他不看,整体抱怨别人的东西,等着人家来解决问题

网友F:
以前一直以为勘误表只是文字排版的勘误罢了.我也以为是这

网友I(2007-08-06):
赞成zlgARM的说法

没有BUG的芯片是不存在的!我们应该积极面对。

网友L:
re

其实很多芯片都是有bug的,只是使用的人多和少,说得多和少而已,lpc的arm是存在一些bug,但是我看芯片的勘误表,好像都给出了解决的方法来的,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看看呢?难道就由于是英文的就不想去研读一下,去解决本应该可以解决的问题呢?其实感觉lpc的arm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