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 SPI做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7-07-05):
请问LPC系列的SPI(不是SSP)又没有发送缓存和接收缓存,在我做了一系列实验后,感觉好像有个接收缓存。
书上没有介绍这个,只说了移位寄存器。

网友A:
做了都不知道...

楼主:
re ayb_ice

知道的话就说一下吧。
我看好多东西并不是做了就一定明白的。
这两天做了SPI从机发送数据的问题。主机接收的数据始终是从机发送的两倍。
我的设置是没有问题的应为主机发送的数据,从机接收无误。

奇怪的是从机第一次发送正确,以后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问SPI有没有发送缓存。

楼主:
re

SSP的SPI模式,采用相同的方法,做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就不会发生上述的问题。

网友A:
好象没有缓存,只有一个SFR吧,有点象51的UART...

网友B(2010-10-14):
1# jshmlly 楼主吧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下吧,我现在做的是用stm32 做spi主机,lpc1766做spi从机,主机发数据给lpc,可以正常接收,但是我不知道lpc做从机怎么发送数据给stm32,想看看你的程序,谢谢了,我的qq   252925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