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有关WE和BLS的问题

楼主(2007-07-07):
该图为LPC2210用户手册上的8位总线连接8位存储器的图.请问图中的BLS0能用WE代替吗?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smartarm2200板上接LCM时是用WE接LCM的WR,LCM
 也是8位的为什么这里又用WE,而不用BLS0,还是8位总线时BLS0和WE是一样的?

楼主:
快沉了,自己顶一下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呀!

楼主:
ZLGARM出来指点一下嘛

ZLGARM出来指点一下嘛

网友A:
re:

   如果只是要使用8位总线,那么图中的接法是正确的.不过有时将8位的外设,当作16位来使用,这时,cpu的WE就可以接外设的WE了,只是读写时,要忽略高8位数据而已.

楼主:
那么smartarm2200的lcm是接16位总线了?

那么smartarm2200的lcm是接16位总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