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下载程序运行后JTAG设备连接错误?

楼主(2007-07-09):
外包的CAN板,用的LPC2194,原先可用Keil的ULink从JTAG口下载调试程序,但今天下载了一段程序后,JTAG就一直连接不上了,试了其它两块板子也是同样现象,请问是硬件设计的问题还是程序对引脚设置错误引起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在那段程序中设置了芯片的保密位了

应该是在那段程序中设置了芯片的保密位了,用ISP擦除内部FLASH后再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