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的LPC2131开发板无法正常使用,请问如何定位硬件的bug呢?

楼主(2007-07-09):
[请教]我最近在上海买了一个EASYARM2131的开发板,带回来之后发现无法正常使用了,请问如何检测呢?

网友A:
什么错误?

网友B:
新买的当然退货最好了

网友A:
是不是使用不当.估计LZ不是上海地区的.

退货不方便...

网友C:
re:

请说明出现的故障,一般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不能工作的情况的。
如果是不能进行JTAG调试,有可能加密了,您使用ISP软件将芯片全片擦除即可。
如果出现的情况复杂,请您联系广州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