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路过的顺便帮忙看看LPC2146的Timer问题

楼主(2007-07-10):
1.CPU频率60M,外围设备频率60M
2.TMR_wait(680)大概延时多少?我算了下是22us左右,不知道对不?
3.我现在需要精确延时22.7us/45.4us等,请问该怎么才能保证精度?

#ifndef __TMR_C__
#define __TMR_C__
#include <common.h>

#if WAIT_USING_TIMER==1

void TMR_init()
{
    UART_printf("Timer Module init...");
    T0CTCR=0x00;/*选择定时器模式*/
    T0TC=0x00000000;/*原始数据0x00000000*/
    T0PR=0x00000000;
    T0PC=0x00000000;
    UART_printf("OK! ");
}

void TMR_wait(unsigned int total)
{
    T0TC=0x00000000;/*原始数据0x00000000*/
    T0MR0=total;/*设置匹配0数据*/
    T0TCR=0x01;/*使能TMR中断*/
    T0MCR=0x07;/*产生MR0中断,TC复位,TMR停止*/
    while(!(T0IR&0x01));/*等待MR0中断产生*/
    T0IR=0x01;/*清除中断*/
    T0TCR=0x00;/*禁止Timer*/
}

#end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