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下的例子在keil下编译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指定用ADS编译器的时候,把目录再深入一级,到BIN

网友B:
KEIL3.05新建个工程,直接拷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我安照楼上的朋友的方法,又出现新的错误

网友C:
要设置成 real view编译器模式下编译

网友A:
re

你看一下是哪个label呀,startup.s里面

网友D:
我的做法.

我用的是ZLG 的摸班.在ADS下.
转换到KEIL 3.03,步骤如下.
1 用KEIL新建项目文件
2 包含CONFIG.H,还有HOTPOWER 的LPC213XDEF.H和LPC213X.H
3 中断程序都不需要改.
4 编译通过.

网友D:
主函数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KEIL_TCI/confi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
//CONFIGH.H内容,包含头文件
#include    "XXXarm.h"

//#include    "LPC2294.h"
#include "LPC213x.H"
#include "LPC213xDEF.H"

#include    "I2CINT.H"

#include    "LCDDRV.H"

#include    "ZLG7289.H"

#include    "ADFUNC.H"

楼主:
关于分散加载的文件要不要加入项目中

网友D:
不要.有KEIL 的启动文件Start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