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2214

楼主(2007-07-10):
我在使用jtag调试时  程序在外部ram 内部flash都可以跑
但上电或者复位后就不能运行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我的boot1:0 为11
p0.14 也接的高。

网友A:
查一下MEMMAP的值是否为01

网友B:
具体点,是两种都不行了,还是只有外部SRAM情况的不行?

楼主:
谢谢 已经发现问题

还是BOOT1:0 引脚上电时的问题 ,我在d26 d27 之后接了 个245 但245是一直使能,在上电时 默认给这个两个管脚输入低电平 ,原来被拉高的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