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程序为什么不能下载到FLASH运行

楼主(2007-07-10):
我使用的是LPC213X开发套件,使用H-JTAG,ADS1.2调试程序,程序可以下载到RAM里调试运行,但是使用DEBUGINFLASH模板编译后,调试时,程序下载不到FLASH里,在ADS里能看加载程序的过程,但是使用H-FLASHER查空芯片仍然是空的,显然是程序下载不到FLASH里,但是编译后生成HEX文件,再使用H-FLASHER下载程序之后是正常的.请问这会不会是ADS设置的问题,如果是将会是那里???

网友A:
re

H-JTAG中,要选择菜单 flasher --> Auto Download,使能自动下载才行.

楼主:
是选择的AUTO DOWNLOAD呀

我是是选择的AUTO DOWNLOAD呀

网友B:
我的程序在外部也一直没跑起来

使用的是UCOS2,外部RAM仿真正常,烧写到外部就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