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u-boot

楼主(2007-07-11):
Bootloader采用默认的存储空间分布地址来加载uClinux内核、文件系统,并按照正确引导uClinux的运行。
这是某个板子的映射图:(三星 44b0)
Bootloader程序空间         0x00000000           Flash
压缩内核映像               0x00010000           Flash
ROM文件系统映像            0x000e0000           Flash
内核运行地址               0x0c008000           SDRAM
压缩内核解压地址           0x0c100000           SDRAM
文件系统加载               0x0c700000           SDRAM
44b0启动从0地址开始,所以bootloader程序在0处存放,也就是flash中,那么对于内核,文件系统在Norflash中的存放有没有限制?上面标上了地址空间位置了,在bootloader中应该有体现吧。
  请问在u-boot中,默认的存储空间对应的相关代码是哪些呢?
我现在只找到:

#define CFG_LOAD_ADDR 0x***** /* default load address */ uclinux运行入口地址
TEXT_BASE = 0x*****;  u-boot 启动代码在内存存放的位置。
能否详细告知上面存储空间分配在bootloader中的相关代码分布?
很迷惘,请指教!!!!

楼主:
请发扬一下开源精神吧!

网友A:
u-boot不关心内核和文件系统的地址,

    它只负责把Linux内核和ROM文件系统烧写到flash相关位置,然后启动Linux,就把控制权交给了Linux。
    NorFLASH中的文件系统只要不和u-boot程序和内核冲突就可以了,同时在编译Linux时指定。

    存储空间分配在u-boot中的相关代码分布见下文:
    u-boot(uboot)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