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FLASH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07-07-11):
   自己做了块LPC2214的板,外扩了NOR FLASH(SST39VF160),接在BANK0上,采用LPC2100的工程模板,程序放在片内RAM,FLASH中调试时可以正确的读出NOR FLASH中的数据,全速运行也没任何问题,但把程序下载到片内FLASH中时就出现了问题。程序实现的功能是读出NOR FLASH中的数据并通过SPI接口发送出去,用逻辑分析仪测量SPI的波形发现,从NOR FLASH中读出的数据全为0。我已经将CPU的主频,外设频率降到了最低,还是不能正确读取FLASH中的数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敬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为什么用LPC2100的工程模板?

而不用LPC2200的?另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程序放在片内RAM,FLASH中调试时可以正确的读出NOR FLASH中的数据,全速运行也没任何问题,但把程序下载到片内FLASH中时就出现了问题。

楼主:
re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应该是用户程序没有启动,BOOT[1:0]=11,工程模板没有经过任何改动,请问周工如何解决?

楼主:
周工的技术支持电话就是没人接,由于项目紧急,我从8:30打到9:40,一直没人接,狂晕!今天是星期四啊

楼主:
re

复位电路和周工的SMARTARM2200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