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ARM7中的sin函数问题

楼主(2007-07-11):
请教ARM7中的sin函数问题
我想调用sin函数,应该要加什么库函数啊

楼主:
ads中有么?

ads中有math.h,在哪个文件夹下啊?我怎么没找到啊?

楼主:
不过还是多谢楼上的答复

不过还是多谢楼上的答复

网友A:
晕死,什么c编译器么有math.h? search一下

楼主:
结贴!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结贴!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B:
借宝地说一个相关趣事

在ADS1.2环境,调用了sqrt(),没有包含math.h。编译有警告,链接能通过。
但是sqrt出来的结果严重不对。
后来包含了该头文件就好了。
不知道连接器找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来还是要遵纪守法啊。

网友C:
不是结果严重不对

是你严重不对才是.

在不知道sqrt函数的原型的情况下,会隐式的产生一个声明如下:(在你没关闭隐式声明的情况下)
int sqrt(double)
而在链接的时候,是真正的链接到double sqrt(double)这个函数的.
那结果就是将返回结果当作一个int,而它实际上是一个double.不错才怪

网友B:
楼上高人

明白了。佩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