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转换器1不能转换??

楼主(2007-07-13):
uint32 ADC_Data;
    PINSEL0= 1 << 20;        // P0.10连接到AD1.2

    /* 进行ADC模块设置 */
    AD1CR = (1 << 2)                        |    // 选择通道2
            ((Fpclk / 1000000 - 1) << 8)    |    // CLKDIV=Fpclk/1000000-1,转换时钟为1MHz
            (0 << 16)                        |    // BURST=0,软件控制转换操作
            (0 << 17)                        |    // CLKS=0, 使用11clock转换
            (1 << 21)                        |      // PDN=1,正常工作模式
            (0 << 22)                        |      // TEST1:0=00,正常工作模式
            (1 << 24)                        |    // START=1,直接启动ADC转换
            (0 << 27);                             // 直接启动ADC转换时,此位无效
    ADC_Data = AD1DR;        // 读取ADC结果,并清除DONE标志位

    AD1CR |= 1 << 24;                    // 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1DR & 0x80000000) == 0);    // 等待转换结束
    AD1CR |= 1 << 24;                    // 再次启动转换
    while ((AD1DR & 0x80000000) == 0);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1DR;                    // 读取ADC结果

这是我用AD转换器1来测模拟量,完全是用2131板子上的实验程序改的,原来是用AD转换器0,现在我换成AD转换器1就不能得到结果拉,请大家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下资料,看那个芯片有没有AD1

楼主:
我用的是LPC2134

我用的是LPC2134, 有两个转换器的.

楼主: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啊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