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禁止使能问题

楼主(2007-07-13):
IO, se, ic, BLE, vi
void __irq IRQ_Timer0 (void)
{
        IRQDisable();                          //禁止向量中断
    if ((IO0SET & BEEP) == 0)
        IO0SET = BEEP;            /* 关闭BEEP                                        */
    else
        IO0CLR = BEEP;

    T0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 = 0x00;            /*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
 //       IRQEnable();            ___________我把开中断屏蔽掉了,为什么还会继续进行中断啊                        */
}

在上面进入中断时我把中断禁止了,出来时我也没使能中断,为什么程序照样进行定时中断啊

网友A:
re

中断返回时,会使CPSR=SPSR,你的改动当然就无效了。况且进入中断后,中断默认就是关闭的,你再去关闭中断,多余了。

楼主:
谢谢bqt的解释 !

谢谢bqt啊!

楼主:
如果这样那岂不是不可以中断嵌套了吗??

如果进入中断后,中断默认就是关闭的,你再去关闭中断,是多余的,那我岂不是不可以进行中断嵌套了吗?如果我处理中断时有更高级中断发生那会怎么样?

网友B:
关闭全部向量中断可能更快些

楼主:
关闭全部向量中断可能更快些??

关闭全部向量中断可能更快些?不明白什么意思?
调用IRQDisable()没有关闭全部向量中断吗?
还有我想问下,如果在中断关闭了向量中断,那我是不是不可以进行中断嵌套拉??比如说我处理器正在运行UART0收发中断程序 ,这是有个更高级的定时器0中断产生中断,如果关掉中断呢,程序还能跳到定时器0中断程序?

网友C:
如果只有向量中断,用VIC->SoftIntClr = 0xffffffff;

当然要注意对VIC->SoftIntClr的保护和恢复了~~~

网友A:
re

用 __irq 这样声明的中断处理函数是不能实现中断嵌套的。
irq模式的LR很可能被覆盖掉,导致无法返回。
而且还有很多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