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bootloader中数据存放问题

楼主(2007-07-17):
我在2200的bootloader中发现有的数据是存放在代码区的,用了伪指令DCD;
有的是放在数据区的用的是SPACE。
为什么不都放在数据区呢?
谁能帮我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re:

为什么都要放在数据区呢?放在CODE区,有时访问起来更加方便。特别是相对偏移的LDR指令。

楼主:
继续探讨

谢谢回答。
我一直认为数据是要放在数据区的。要是都放在CODE区,那么数据区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需要在代码段中访问的数据就放在代码段中,数据段中存放的数据是给C语言的程序使用的?比如向量中断的地址,需要用c语言写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A:
re

有些只读的数据,放在CODE区访问起来比较方便(因为数据离访问它的代码比较近)。而可读又可写的数据一般要放在DATA区。

楼主:
明白了

明白了。非常感谢。周工水平果然是高啊。佩服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