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调试设置断点的问题

楼主(2007-07-18):
我在AXD环境下进行调试时,程序流程当Task0中调用延时函数时,程序应该进入统计任务。单步执行的情况下可以进入统计任务,但是我直接打开OS_core.c文件,却不能在统计任务中设置断点,设置断点的工具栏图标变灰,请问这种情况别人是否遇到过,该如何解决?

网友A:
jlsong1983

您好:
关于断点是否可设置,请注意以下信息:
    一、断点的数目:
    所有的ARM7、9仿真器Flash中调试时都仅支持两个断点,因为这是ARM公司
设定,ARM处理器本身的调试结构便是如此;所以,即使芯片厂商,也是没有办法解决:
    1、若在RAM中调试,那么设置断点不受数目限制;
    2、若在Flash中调试,那么只能设置两个断点:一个断点已被main函数的入口占据(您可以自己动手清除它);另一个则被单步调试功能所占用。

    二、断点设置的技巧
    1、可以通过取消Main函数入口断点的方法,以及运行到光标所在处的方法设置断点;
    3、若代码的某行无法设置断点,请尝试换到附近的一行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