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个LPC2368的IO口问题

楼主(2007-07-19):
复位后量2368的io管脚,分别从PORT0/1/2/3/4选了几个脚量,这些脚在电路板上都没有连接,测得的电压均为2.355V?!
按照数据手册的说法,所有IO管脚默认应该是通用管脚,输入状态,上拉,请问为什么会是2.355V这么一个奇怪的电平值?
这个复位电平导致我板上的一个芯片复位不正常,怒!有点不喜欢nxp的片子了。

网友A:
sayhi2008

您好:
    把责任推到芯片上未必有助于解决问题,养成这样的习惯对项目开发也未必有好处。请您在星期五致电020-28872347~由于广州错峰限电,星期三、四我们公司放假。

网友B:
仔细找问题才是正道

楼主:
听了zlg工程师的话,好了

下拉了几个电阻,好使了。不过还是非常不明白为什么2368的IO脚默认2点几伏的电平,就为这,耽误了两个月的时间,并且还得重新投版,唉。
~谢谢ZLG的工程师~很不错。

网友C:
什么话呀?分享一下..

网友D:
LPC2300 IO问题

LPC2300的芯片的IO上电后是默认带上拉的,故在某些电路应用中会导致一些影响.当外部电路需要通过外部上下拉电阻的方式确定工作状态时,我们建议使用2K左右的电阻进行强上拉或者强下拉,以确保电平固定.

网友E:
你怎么在设计电路之初就好好看看手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