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大家:jtag下载问题(Ulink+keil3.04)

楼主(2007-07-20):
我的jtag在板子上电之前能找到Ulink 但板子一上电 ULink和arm都找不到了 以前运行很正常 突然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看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原因是我在调试的时候采用的是稳压电源供电,但是实验室的地的处理不好,产生了共模干扰,就出现了你描述的情况,而且有时候能正常工作,有时候不能正常运行,有点在撞运气的感觉,呵呵

你可以试试直接采用电池供电,看情况能不能有所好转

网友B:
findyou

您好:
    很可能是目标板这边有问题,例如CPU没插好,复位不正常等等。请用串口下载一个程序到目标板试试。若板子工作不正常,那么ULink会无法读出处理器,甚至可能连自身也读不出(不接目标板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