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 LPC2294 的 BOOT0 和 BOOT1 两个管脚应该怎么接

楼主(2007-07-20):
我想用的是片内flash启动 应该怎么接才是正确的呢  我自己接了两个高电平 但觉得不确定 大家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A:
通过两个电阻上拉

我的板子上p0.14,p2.26,p2.27,td1均通过电阻上拉了,内部flash启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