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你好!问您个问题

楼主(2007-07-21):
对于2214,把P0.0--P0.7用作GPIO,我把AD输出直接加到上面,可以么?
我不知道这些口当作GPI0时它内部带数据缓冲器不带?如果不带的话,AD输出
直接加到上面,然后再往外扩的flash里面存的话,会出问题的吧?

另外,对于2214,AD输出可以直接加到外部存储器数据总线上么?把外部存储器数据总线当作I/O口?

敬请回答!
急盼中!

楼主:
怎么没人睬呀?不是吧?伤心!!

网友A:
leon0001

您好:
    LPC2214的P0口用作GPIO时,没有内部上拉,不宜直接作为输入口,此时接AD输出可能有问题。
    数据总线是可以作为可输入/输出的双向引脚,从口结构来说,是可以接AD输出的。
    通过PINSEL寄存器,可以将数据总线切换为GPIO。
    结论,无内部上拉的引脚在用作输入时,最好外接上拉。

楼主:
您好,再问一下

如果外接上拉的话,AD输出数据输出到GPIO上,如果不是一直发送,岂不是在空闲时间都是高电平?
请问,你们如果要用到16位或者20位AD,需要结果输出到ARM上,你们都是怎么接的?另外,外部存储器数据总线需要扩展flash和sram,不想占用这个,而且,如果用这些数据线接AD的话,一定不会有问题么?
请给予肯定回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