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下LPC2300的片子能用JTAG烧写flash么?

楼主(2007-07-23):
怎么网上看到的都是串口来烧的?jtag能烧写么?用什么工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这边只有ULINK可以直接使用keil烧写么?

网友A:
zkking

您好:
    常见的芯片烧写方式有并行编程(如果有专用的并行编程引脚,不过一般不公开)、JTAG、ISP。
    串口编程就是ISP编程。
    ULINK就是通过JTAG接口进行编程。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在多数的高级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ARM7控制器自然也支持。所以,您不用担心没有JTAG编程途径。

楼主:
周工,谢谢您的回复

是这样,我们公司希望自己来完成JTAG对LPC2300和LPC2400的jtag软件和硬件,因此希望NXP公开jtag的关于flash烧写这块的边界扫描指令和信息,NXP公布的BSDL文件里并没有涉及到flash相关的烧结指令。我看到keil中通过ulink读到的flash是IAP2,而不是IAP1,而IAP2好像并没有对外公开,而且H-JTAG也可以实现flash的烧结,实现起来应该问题不大,H-JTAG应该已经获得这种类似的文件和资料。请教一下NXP是否公开?谢谢。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周工

NXP通过串口用于IAP的那段出厂固化的bootloader是否允许用户定制?我们希望能修改这段代码用于我们的应用。

网友A:
zkking

您好:
    建议您直接联系我们的芯片销售,020-38601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