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0扩展flash和ram能移植uClinux吗

楼主(2007-07-23):
请问高手,lpc2100扩展flash和ram能移植uClinux吗?如果可以,要注意哪些细节?存储芯片用那种型号较好?谢谢

网友A:
renwoxing2

您好:
    原则上只要存储器资源足够就可以。详细细节可以致电020-22644254。

楼主:
Re zlgARM

谢谢周公。这几天我就试试,有不明白的再向周公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