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easyarm 2100 UCOS调试问题

楼主(2007-07-24):
我用的是easyarm2100,光盘上的ucos移值范例用AXD连板调试时,用DebugInFlash 或ReInFlash target载入image时都出现RDI data abort出错报警,不知怎么解决?另外我不知道为什么涉及到Ucos的例程都没有DebugInRAM的模式?这样调试时要改程序,是不是还要用ISP擦除?我的AXD-option-configue target-configue 弹出来好像只有信息框,没有设置“Erase flash when need”的项目。谢谢各位的帮助先!

楼主:
补充

我用的是周公的H-JTAG仿真器,按LPC2000 FAQ.pdf里说的办法找不到设置“ERASE Flash When need”项 ,急盼各位帮助

网友A:
jimmcu

您好:
   您所见的FAQ部分,不是针对EasyJTAG-H仿真器来叙述的。您的H-JTAG驱动很可能没装好。建议您仔细看一下光盘里的“ADS集成开发环境及EasyJTAG-H仿真器使用.pdf”文件。

楼主:
问题解决

原来H-JTAG的auto dowload 的设置要选中,并要在H-Flasher中设置arm的型号,周公的光盘资料应该更新此内容才好,不用象我这样的新手摸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