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好!LPC2214的CS3如何控制,我的为什么总是高电平呢?

楼主(2007-07-25):
周工好!LPC2214的CS3如何控制,我的为什么总是高电平呢?

#define DATA_ADD              0x83FFFFFC
MAIN()
{
   PINSEL2 = PINSEL2&0xFE0D7F03;
   for(m=0;m<10;m++)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 DATA_ADD)=m;
 }
}

网友A:
lwd_lr

您好:
    公司停电,无法实地调试。请问,建议将此程序改成观察CS0是否为低看看。此外,注意初始化BCFGn寄存器。

网友B:
应该出现很窄的低电平脉冲

我是在Kiel C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