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如何在ADS下打开文件并设置断点

楼主(2007-07-27):
调试时,采用File菜单下的Openfile命令,打开的文件是非调试状态,不能在其中设置断点,那么ADS中如何打开文件并在其中设置断点?

网友A:
jlsong1983

您好:
    在AXD里的Files选项卡里打开文件才可以设置断点。Openfile命令仅是用于打开硬盘上的任何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