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关于表格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在keil中,可以使用如下方式把LCM的字符数据设置成变革
unsigned char code chardot[1520] = {...}
请教在ARM -ADS中如何设置呢?

楼主:
如果我在ADS中把 char code去掉

    这样就声名成了数组,但是,好象实际用的时候不能完整的读到1520字节数据,实际只能读到648字节左右,后面读出来的就是乱吗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ADS中设置的是在RAM中DEBUG,mem_b.scf文件如下

    ROM_LOAD 0x40000000
{
    ;执行程序ROM起始地址
    ROM_EXEC 0x4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变量区域,代码空间结束地址
    ;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IRAM 0x400018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系统堆空间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RAM最高端,系统堆栈空间,向下生长
    ;2131 +2000,2132/4 +4000,2136/8 +8000
    STACKS 0x40002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请高手指教

楼主:
继续

如果写成
unsigned const chardot[1520] = {...}
编译的时候却提示:
ERROR L6221E:Execution region ROM_EXEC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IRAM.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ziranren

您好:
    试着用DebugInFlash模式调试看看?

楼主:
新的问题.

    我修改了mem_b.scf中的
        ;变量区域,代码空间结束地址
    ;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
    IRAM 0x400018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中的空间结束地址修改了,可以在RAM中仿真了.

    但是仿真后改长RELINFLASH,生成的.HEX文件烧录后却不能运行,我想问问看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