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执行T0TCR = 0x01导致flash读错误问题

楼主(2007-07-27):
本人用的是easyarm2200开发板,最近在调试程序时发现只要执行T0TCR = 0x01 就会发现81000000地址(也就是指向flash存储单元的地址)的数据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数据出现错误。请问哪位大哥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请教:执行T0TCR = 0x01导致flash读错误问题

本人用的是easyarm2200开发板,最近在调试程序时发现只要执行T0TCR = 0x01 就会发现81000000地址(也就是指向flash存储单元的地址)的数据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数据出现错误。具体情况可以见下方的图。请问哪位大哥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benonline

您好:
    不妨用例程来调试。在例程里加入T0TCR=1的操作,再看看~

楼主:
我用的就是例程调试的

zlgARM:
      我用的就是例程调试的,已开始以为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后来运行了最简的程序,就是第三章里的定时器试验,结果也是这样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