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用UCOS的队列实现UART通讯的么?

楼主(2007-07-28):
(无正文)

网友A:
队列和OS无关

   不管用什么OS,队列的思想是一样的。UART有队列,一个字“爽”

网友B:
我用过,效果不错

你可以那样,把接收到的数据先组装成字(四个字节一组),然后把这个字数据强制转换成指针,压入队列中,这样,一个指针存放四个字节,你的队列要是是20个字长的,那么80个字节都不会丢失,多爽啊,保证不丢数据的个数是你队列长度的四倍,当然,超时中断的那几个字节你要处理好

网友C:
回复主题:有用UCOS的队列实现UART通讯的么?

uc中是消息队列,你要用的是数据队列,有差别,可以仿照写一个数据队列的驱动文件,zlg的开发板有示例程序的,不过有点问题的,我试过,自己改良改良就行了

网友D:
4楼说的正确

    uC/OS-II的是消息队列,数据队列自己写一个或者用周先生开发板带的队列中间件都可以实现,关键还是理解队列的实现思想。
    UART自己带有硬件的FIFO,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效率,每次写一个FIFO的数据,两次写间隔时间就长了,这个间隔可以干其他的事情,读也一样,避免频繁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