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跳不到main函数问题

楼主(2007-07-29):
我们自己做的开发板,与MagicARM实验箱相比换了更大的NorFlash,采用不带操作系统的模板建立程序程序运行正常,但采用uCOS-II系统模板建立程序后,程序不能跳到main函数入口,请问问题会出在哪?如何查错?

相关下载

网友A:
re:

首先确认您的uC/OS-II程序在MagicARM2200上能否正常运行。

网友B:
jlsong1983

您好:
    请使用单步调试,观察是死在什么地方。进不了main一般都是由于模板部分的程序和硬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