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我的一个系统只能正常运行2次

楼主(2007-07-30):
    LPC2131的MCU,外接一个12864的LCM(5V供电),系统使用3.3V电源做复位,MCU与LCM共用复位信号。与LCM接口的I/O都有外部5.1K上拉。
    烧HEX文件到FLASH后,上电运行,LCM正常显示,在按手动复位,正常显示;第三次复位(第二次手动)后系统不能正常复位运行。然后从新上电,系统仍然不能正常运行。(怀疑和FLASH内部的数据有关,掉电不丢失)。
    去掉LCM,然后复位,系统正常复位运行,再接上LCM后,从新复位LCM正常显示(可复位两次),第三次复位后不能正常运行。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只能正常运行两次,(在RAM调试中没有问题)。
    请教周工,可能会事什么原因?

    注:如果没有LCM,只做其他外围的操作,系统可以正常运行N次。

网友A:
可能与5vLCM有关

3V输出可能不能满足5VLCM的电平要求,虽然有5V上拉,但单片机输出的5V信号最高只能3V左右,不能满足某些LCM的要求。单片机的IO与5V并不完全兼容,作为输入是可以的输出则只能驱动到3v左右。

楼主:
如果与电平有关?为什么可以运行两次呢?

    系统是能够正常运行两次的,如果接口电平有问题,应该LCM不能点亮才对啊?可是我的系统能够正常运行两次啊?接口电平我测试过,MCU输出高电平3.3V。

网友B:
可能用了P0.14,导致有时进入了ISP模式.

P0.14最好不用,上拉闲置.

网友C:
有两种可能:1.查看一下LCM的Vih是不是低于3.3V

2.LCM的初始化或复位程序不对.

网友D:
NXP的ARM对复位要求高,你用带手动复位功能的复位IC

网友E:
是不是开了许多中断

是不是开了许多中断
 如果开了许多中断,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我同时开 定时器0 ,1,I2C,CAPTURE ,
  有的LPC2214可以正常运行,但有点就会进入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楼主:
还没有搞清楚

    复位为IPM809+手动+阻容做的.上电两次死机后即使手动复位也不能正常运行.LCM初始化是正常的,在RAM中仿真是一点问题没有.
    回去看看P0.14和中断.测试了在回复大家.

网友F(2007-10-06):
这个问题很典型,我也遇到了

谢谢。。
请大家总结一下把。。。

网友G:
查查LCM资料吧

这个问题最有可能是xxqarm所说的,上电后在LPC没有正常工作的时候,LCM管脚是输入还是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是否影响了P0.14,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上电进入ISP模式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打开ISP下载软件,是否可以读到ID,一试便知.

网友H:
俺也感觉是P0.14的问题,可能误入ISP

网友I:
不要用P0.31

开机P0.31是低电位,程序工作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