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中断0无法配置,有趣、无解!

楼主(2007-07-31):
我在对中断0进行配置的时候出现下列情况,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
我用的是下面的语句对外部中断0进行配置(其他赋值方法我都试个,包括直接赋值)
EXTMODE =EXTMODE |0x01;
EXTPOLAR=EXTPOLAR|0x01;
但观察结果是EXTMODE 和EXTPOLAR都是0,配置失败

但是当我用的是下面的语句对外部中断2进行配置
EXTMODE =EXTMODE |(0x01<<2);
EXTPOLAR=EXTPOLAR|(0x01<<2);
观察结果是EXTMODE 和EXTPOLAR都是4,配置成功

我跟我的同事经过多次试验,最后发现对EXTMODE 、EXTPOLAR赋值为0x01、0x05、0x09、0x0D时,发现EXTMODE 和EXTPOLAR的结果都是0,当这4个值以外的其他值都可以。

请各位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hmlxy

您好:
    请拨打020-22644384。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看您的程序。

网友B:
外部中断有BUG

详见勘误表.不知道的话,会把你折腾死的.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已经搞定了!!

非常感谢两位。已经搞定了!!

楼主:
解决方法

我的解决方法有两种,供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们参考:
方法1:详见勘误表(zlgmcu.com可以下载)
方法2:该方法的基础是没有用到外部中断1
EXTMODE =0x03;//与外部中断1一起设置
EXTPOLAR=0x03;//与外部中断1一起设置
方法2的代码移置性不好,且如果今后用到中断1,则需从新更改,但它操作简单

网友C:
我使用2214,只要打开外部中断0,

load完程序后,运行没反应,中断运行,程序就不知跳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候看到在initstack中,出不来, 再想reload就失败,必须重新ISP擦除一下,都快郁闷死了!! 关掉外部中断0,程序就能执行。

网友D(2007-08-31):
果然是外部中断的bug! 照着勘误表一改,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