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移植头文件的作用

楼主(2007-08-01):
在看ucos移植,在Config.h文件中包含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etjmp.h>
#include    <rt_misc.h>
这个几个头文件,请问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周公帮解答一下

这个问题在哪里可以找到答案呀..

网友A:
黎明静悄悄

您好:
    其实那几个头文件,您到源码文件夹下打开头文件看一看就明白了。若仍不明白,可以翻阅参考书。
    盖楼房要把地基打好,学习也是如此。建议您先学习一下相关的基本知识,否则学习效率会很低。那么建议您一定要弄到以下两本书!
    推荐教材《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uC/OS-II(第2版))》(邵贝贝译)这本是uc/os ii大全,是手册式书籍。
    推荐教材《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与应用》(任哲著)。这本是u/OS II入门最佳书籍。

    先看任哲的书,边看边结合我们的开发板作实验。若需要了解详细细节,请看邵贝贝翻译的那本uc/OS II手册。

楼主:
多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