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谁作过LPC2131计数器功能?

楼主(2007-08-02):
  那位大虾用过LPC2131的32定时器/计数器的计数功能,它对外部脉冲计数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啊,怎样测试啊?

网友A:
cjl519

您好:
    要识别一个外部脉冲就必须能识别外部脉冲的任意一个边沿;
    要识别外部脉冲的任意一个边沿,那么至少要对该脉冲采样两次(不然您怎么知道那是一个跳变);
    也就是说,计数器的采样频率至少为脉冲频率的2倍。

    而计数器要完成一次采样动作,需要一个PCLK,即:计数器的采样频率为Fpclk。
    因此,外部脉冲频率 <= Fpclk / 2。
    总结:
    计数器能够计数的信号频率极限,由它的采样频率决定。

    如何测试?请仔细看数据手册。或者参考我们的例程。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

我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