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IAP 程序内部运行不了!

楼主(2007-08-02):
int main (void)
{
__align(4) uint8 SendData[512]; // 定义变量区
uint32 i;
for(i = 0; i < 512; i++) // 初始化变量区数据
{
SendData = i;
}
SelSector(7, 7); // 选择扇区
EraseSector(7,7); // 擦除扇区
SelSector(7, 7); // 选择扇区
RamToFlash(DestAddr, (uint32)SendData, 512); // 写数据到FLASH
while(1);
return 0;
}
如果您的此程序使用 LPC2292,到内部后运行不了!SelSector 就死了
是否需要在分散加载中进行代码搬移呢?
已经两天了,我的IAP还是没有在内部运行,上火。
文档我看过了,关PLL和关中断我都做了。
我到底错在那里了?

期待您和各位的指教!!

网友A:
iap

更改用户栈区-32字节。

楼主:
改过了,外部仿真可以运行起来,数据正确。

现在是执行起来某些地方我做的不对,代码位置空间的分配等!

楼主:
外部实验截图

__align(4) uint8 SendData[512]; // 定义变量区
如果外部仿真,此数组定义在那里?
周工IAP文档11页

“使用IAP 将SRAM 中的数据编程到Flash 时,源数据区只能够使用片内局部总
的SRAM,不能使用通用USB SRAM 和以太网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