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是新手,调试中的问题,请各位指点迷津,急啊!!!

楼主(2007-08-02):
我在debuginRAM调试中出现L6221E:Execution region ROM_EXE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IRAM
和L6221E:Execution region ROM_EXE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HEAP
在网上查的说可以更改mem-b中的RAM地址可以不出现上述问题,我改了,确实没有了,可是程序停止在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的最后一句了,
我是新手,请各位指点迷津,急啊!!!

网友A:
northerns

您好:
    “Execution region ROM_EXE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IRAM
和L6221E:Execution region ROM_EXE overlaps with Execution region HEAP”说明您的RAM资源可能已经不够了。既然资源这么紧张,为何一定要用RAM调试?使用内部Flash调试模式速度也不慢的。

网友B:
为什么我 的JTAG 使用不了内部Flash仿真!

网友C:
取数据中止有可能是任务堆栈大小不够造成的

任务堆栈的大小设大点看看吧。

楼主:
我 的JTAG 也使用不了内部Flash仿真!

我 的JTAG 也使用不了内部Flash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