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fs为什么创建的文件在windowsXP下看不到?

楼主(2007-08-03):
其实文件已经创建,数据也是对的,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victoryang

您好:
    创建一个txt格式的非隐藏文件试试。如果确实创建了,还看不到的话可能是xp的原因。是否拿到其它机器上试验过?

网友B:
说句老实话,zlg/fs写得比我的fs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