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控制sed1335液晶屏遇到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7-08-06):
小女子最近刚刚研究arm,买了一块easyarm2200的开发板。没有买配套的液晶屏。而是用我们公司一直用的sed1335控制的320*240的液晶屏。我以前一直是用51单片机控制的。现在将程序转成arm的,自认为在控制1335的程序方面不会有问题。可是运行程序后,屏就是没有反应。请各位做过的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

sed1335比较慢,不要用总线的方式连接,用IO口方式连接。

楼主:
可是看液晶屏上的参数,好像可以呀

楼主:
没有别人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网友B:
ltleaf

我感觉应该是时序得问题,也就是hexenzhou说得“sed1335比较慢”

网友C:
我可以帮你

我就用的2214来驱动sd1335,没有问题,可以的,我已经成功,产品已经在卖。但确实和51有点不一样,首先可以用总线方式,但在写每一个命令和数据后要延时,其二在总线上必须要窜连几百欧的电阻,方能正确使用,我可是花了好几个月才搞定的。如果不可以再来找我,你的硬件和我一样的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

自己再顶一下

楼主:
再请教6楼的

开发板上原本已经有470欧的电阻了,还需要再接电阻吗?

楼主:
搞定了

总线直接使用接口上的,复位用了电容电阻,其他基本都用接口上的。
程序也很容易写,6楼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是,注意BCFG3的设置,速度不能太快,SED1335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