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引用外部时钟引起的故障。

楼主(2007-08-07):
查了1周,等错误再改时间太长了。
CCR改为外部32.768K,运行小时左右,进入未定义异常。
恢复CCR = 1; 时又正常。

每次都指向这个空间
400000ec    [0x400000f4]   dcd      0x400000f4  ...@
400000f0    [0x00000000]   dcd      0x00000000  ....

void Init_RTC(void)
{
    PREINT  = Fpclk / 32768 - 1;
    PREFRAC = Fpclk - (Fpclk / 32768) * 32768;
    // CCR     = 1;  // 原设置(放第1行最后都正常)
    CCR     = 0x11;  // 可能引起异常(放第1行最后正常,放在最后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