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网友A:
原因有很多

    中断使能没打开;初始化错误;进入中断了但没有出来;反复陷入中断。如果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那调试吧,这样就可以知道了。
    以下是关于中断的全面说明,不管是什么编译器,什么体系架构,都是通用的,双击打开:
    《ecos中断操作 》